求教:nRF24l01发送的字节长度问题————————标题加长——标题加长——标题加长

楼主(2012-03-02):
各位大虾,我在使用NRF24L01的时候存在这样一个疑问,NRF24L01的一帧数据长度是否是固定的,我现在把发送的最大字节数设置为32字节,但是我现在需要发送每一帧的数据只有15字节,我现在发送一帧的时候不得不将数据填充为32字节,在发送过去。
我想问的问题是: 我如何使用NRF24L01只发送15字节,使得对方也只能接收到15字节,请高手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
那你设置发送和接收数据长度为15不就OK乐???干嘛要死活设置成32?

网友:
接收端可以设置成动态长度.最近正在尝试改成动态长度的.
官方应用例程 http://www.nordicsemi.com/eng/nordic/download_resource/10634/11/2661703
附件传不上来,自己下吧!

网友:
可以设置字节长度的……

楼主:
由于我现在是串口转无线,15字节只是打比方,就是说别人发送的数据 有可能是1个字节到32个字节 动态变化的,因此我不可能将他设置为15字节。我的要求是 别人发的多少字节我就接收多少字节,而不是 接收 15字节或者32字节。就是有没有办法查询到当前FIFO里面有多少个字节,那么我就直接 通过SPI接收这么多个字节即可,这个能实现吗? 因为我目前只看到寄存器里面有空满标记,但是没有当前FIFO数据个数的寄存器。

回复 网友A:
可以设置字节长度的……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接收端可以设置成动态长度.最近正在尝试改成动态长度的.
官方应用例程 http://www.nordicsemi.com/eng/nordic/download_resource/10634/11/2661703
附件传不上来,自己下吧!

网友:
给你发的例程里就是你要的那个意思,不管对方发的是几个都可以从寄器里读出数来!
也可以看英文版的datasheet.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