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308升压IC,要求1.2V-2.0V输入,输出21-24V电流70mA,这个电路可以吗?

楼主(2012-03-02):
市场上的模块都是3V以上输入的。2V以下输入时,该怎么办哪?
请各位不吝赐教。。。。
感谢提出的意见,特别是3楼的兄弟(或姐妹)给出的升压IC。再一次表示感谢。。。。

根据3楼(mitchell)提出的具体意见,找到了LT1308的典型应用图,如下:

输入电压1.2-2.0V,输出电压Vout=1.22*(1+R2/R3)=1.22*(1+1800/100)=23.18V

就这样这个电路,不进行变化调整(只是增大了R2的阻值),要求1.2V-2.0V输入,输出21-24V电流70mA,就可以吗?各元器件有什么要求?

网友:
选好双三极管推挽,参考手电驱动能做到1.25v进,3.5v×700mA出,改改变比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有没有现成升压IC可以利用的啊?

网友:
LT1308A/LT130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