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小问题

楼主(2012-03-03):
/XIRQ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外部中断 ,不知你用的哪款,看运用手册,里面应该有

网友(2012-04-20):
我也在弄飞思卡尔

网友:
表示某个外中断。

网友:
某个低电平触发的外部中断。
很奇怪,印象中都可以配置触发方式的,至少芯片上不会标 /XIRQ 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