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数控电源,DIY一下,但是要求不高。0-12V,0-1.5A就可以了。。。以前没做过模拟方面

楼主(2012-03-03):
思路啊思路。。。无从下手啊无从下手啊。。。
想用ATmega16A。

由于第一次做这方面的东西,不想做得太复杂,打击信心...

坛里的高手们,给点建议啊。谢谢!

1:既然说是数控稳压电源,为什么还控制电流大小啊?我一直是认为控制电压大小就可以了,而电流是以一个最大可以提供的数值形式出现的。

2:不知道春风大哥的那个方案里的AT24系列的存储器是用来做什么?

3:实际上心里有个小方案,就是直接DA,然后放大器放大,然后三极管扩流,输出电压采样,然后又对AD进行反馈。但是好像这样不怎么行,大家说说看法啊。

谢谢啦

网友:
1.做实验的时候限流有意义也有必要
2.必要时候输出特殊电压电流曲线,可以存储一些类似于充电策略之类的内容
3.要简单的话 直接DAC然后用功放IC TDA2030之类的就可以
4.楼主没提精度和纹波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方面不懂啊...所以没提...
我是想通过做这个电源,来动手锻炼下模拟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就算提了 也要有量具才能标定和测出来
ATmega16A本身带有PWM功能
用RC将PWM滤波后即可当作DAC用 加上ADC本身就能闭环了
所以楼主要做这个要求的电源的话
最简单就是PWM做DAC用然后加一级功放IC即可
功放工作在15V或18V就OK

网友:
1.2V起步,直接用LM350K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现在用的电源就是1.25-13V 。电流也就1.5A左右。
使用了一片LM2576 。调压直接用一个多圈电位器,改变开关电源的采样电阻,就能改变输出电压了。
变压器过来,整流,滤波,直接给LM2576开关电路。
然后电压的电流的取样用一片AVR +LCM1602显示。
用了三年了。正常工作中。对电源各参数要求不高的可以自己做一个用。

楼主:
电流是如何控制的啊?

网友:
膜拜1下楼主头像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是如何控制的啊?

调压实现

网友:
也想从小电流电源开始学习~

网友:
无限流,很怕短路

网友D:
1楼的方案很好,TDA2030输出不错,还限流,过热保护,简单的改进,可以搞个正负电源。
LM317,2576,,2676都可以,加个运放,单片机pwm或者T型DAC,都可以做的很好。论坛里面有现成的。不过我觉得他们做的有些复杂,特别是运放的正负电源,完全可以省掉,我们平时很少用到1.2V以下的电压,所以,搞单电源省了不少事情。

网友E(2012-04-06):
刚刚自己做了一个, C8051F (10 bit ADC + 主控)+ LCD1602 + 12bit DAC + LM358 方案。

变压器是老式电视机拆的。 双17/1A 还有一个 AC 3V的输出, 正好AC 3V 形成 负压给LM358供电, 双AC 17V 做成高低2档,

AC 17*2 的那组稳压到28V 给 LM358 正压。

原理是DA输出给LM358, 运放驱动功率管, CPU ADC 采样电流 电压,环路控制电压 电流,

简单的数控CV CC 电源就完成了。可以实现0~25V / 1.5A的输出 (老式变压器就是好, 1.5A 一点不热)

网友:
正研究用51做电源……

网友:
本论坛就有搜搜。大师的作品,有几款。

网友F:
请高手帮忙解答楼主的第三个问题,我正在纠结那个问题呢!

网友:
这个感兴趣,做了的show一下

网友(2012-05-09):
引用 网友A:
就算提了 也要有量具才能标定和测出来
ATmega16A本身带有PWM功能
用RC将PWM滤波后即可当作DAC用 加上ADC本 ...

”最简单就是PWM做DAC用然后加一级功放IC即可“
针对这句话能否给出一个具体的列子,并加以分析呢...我们都是新手哦...谢谢大侠的耐心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电源就是1.25-13V 。电流也就1.5A左右。
使用了一片LM2576 。调压直接用一个多圈电位器,改变开 ...

就想你说的这个电源,能否提供电路呢?最好针对电路进行分析指点下,刚好我们这些新人可以练练手,也为阿莫论坛补充新鲜血液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楼的方案很好,TDA2030输出不错,还限流,过热保护,简单的改进,可以搞个正负电源。
LM317,2576,,2676 ...

论坛里面的现成的?能否给下网址额...没有找到呢,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高手帮忙解答楼主的第三个问题,我正在纠结那个问题呢!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我看周边游老师也是这样的电路图,可惜不是我的结果。不然就拿出来开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自己做了一个, C8051F (10 bit ADC + 主控)+ LCD1602 + 12bit DAC + LM358 方案。

变压器是老式电 ...

大侠可否开源下原理图啊...

网友:
这是我翻译的Circuit Cellar杂志上的文章,使用PWM进行精密电压转换,电压转换精度为0.01%

文中介绍了:
    为达到期望精度RC滤波电容截止频率选取;
    运放的输入阻抗和失调电压的权衡与选型;

这篇文章点到一些不容易想到的细节:
    如脉冲上升沿与下降沿时间不相等问题;
    滤波电容的介质吸收问题,漏电问题等。

这是系列文章的上篇,下在篇,作者使用PIC单片机实际搭建了电路,并给出实测数据,不过下篇还没翻译
翻译这个纯粹玩耍,毫无动力,有错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
这么说吧,这样的电源,是调整输出电压的,同时也限制输出电流,只有在输出电流小于设定值时,才能输出设定的电压值,否则,因为限制了电流,输出电压就会降低;
在试验时,是很有用的功能,可以防止被实验的设备以外损毁

网友:
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
学习啦!PWM 加RC当ADC

网友(2012-07-22):
这个数控电源怎么计算电流。

网友:
STC12C5A60S2(10 bit ADC + 主控)+ LCD1602 + 11bit DAC + LM358 方案。我做了一个电源,效果一般

,一般应该还是可以的,0.1V步进,就因为运放精度不搞,电流检测误差比较大,10ma的电流检测不出来,郁闷啊,还有就是STC的ADC太差了,误差也大,所以只能够学习学习而已E:\设计\数控电源改进版-文件夹

网友:
其实STC单片机虽然有10位的ADC,但是对于mV级的信号来说,还是不行的,因为本身误差都有5mV以上,所以用了检查电流实在是不行,下次还是不用这个芯片检查微弱信号啊

楼主:
嘿嘿,我早就把电源做好了,没晒出来啊。散热方面做得不够,不好意思晒出来...

网友:
贴出来看看嘛,这个东西不过是玩玩。不需要做的很好,做太好了就不是业余爱好了

网友:
原来pwm还可以模拟DAC,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高手帮忙解答楼主的第三个问题,我正在纠结那个问题呢!

我也在学习做电源,我感觉第三个问题,这是基本的模式,我现在把PWM和PID算法加进去,还在学习PID

网友(2012-11-07):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电源就是1.25-13V 。电流也就1.5A左右。
使用了一片LM2576 。调压直接用一个多圈电位器,改变开 ...

求教,我也准备做个这样的毕业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