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怎样才能真正地“删除”文件,不会被其他软件恢复数据,如easyrecovery?

楼主(2012-03-03):
360粉碎机行不?不过有人说用了360粉碎机“粉碎”后,用360的“文件恢复”软件可以恢复........晕~

还有一些其他的粉碎机不知道行不行

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网友:
硬盘开盘物理报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盘开盘物理报废。。。

这个.....................

网友:
删除后用无用文件覆盖

网友:
无影无踪〖WYWZ〗V4.4使用说明

无影无踪WYWZ是一个保护你的计算机隐私的小型绿色软件,如果你不注_册为开机自动启动以及右键关联、native启动清理等则为绿色软件,所有配置都记录在配置文件中,可以方便的在移动磁盘中保存使用。WYWZ能够全面、快速、自动地擦除WINDOWS中常用软件使用痕迹以及你自己定义的擦除,并且经过她“擦除”的数据是无法恢复的。
特别说明:由于本软件采用的是彻底“擦除”数据的方法,因此擦除的数据将无法恢复,请使用时详细阅读使用说明并谨慎使用!

网友:
现在正在恢复mm的照片,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可以清除文件内容
文件名需要改为随机的,否则通过文件名可以知道机密信息

清除文件推荐用 x-way ,是winhex公司出的,winhex也带彻底清除功能,他也可以清除磁盘的目录项
不过只能清除NTFS的,FAT32的无法彻底清除

谁能推荐个彻底清除FAT32 目录表 文件表的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WYWZ用过,这软件不错,就是来源好微妙~~~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粉碎文件就行,应该有专门软件的  有些杀毒软件附带这些功能

你了解FAT文件系统就知道粉碎文件的原理了

当然,要对付超级黑客等级的人,对于硬盘这类磁存贮介质,最安全就是把存贮介质粉碎掉

网友:
如果是整个硬盘要清数据的话。可以用MHDD的 ERASE命令。。这功能是所有的扇区写0操作。
单个文件的话。用记事本打开。在文件里边乱写乱COPY些数据。再删除。即使别人恢复出来了。也是没有用的文件

网友:
获取 文件所在扇区 直接将该扇区写0覆盖

网友:
在删除的地方写入新的文件,即可

网友:
建一个新文本文件,另存,选要删除的目录,要删除的文件。反正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是白搭的 内容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删除后,再写一部分数据进去,就不能完全恢复了。

网友E(2012-07-30):
省省吧 硬盘存储信息是模拟量,然后通过磁头后变换成数字量输出的,你想真正的删除只有用榔头了,哈哈,你覆盖了至今欧也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省省吧 硬盘存储信息是模拟量,然后通过磁头后变换成数字量输出的,你想真正的删除只有用榔头了,哈哈,你 ...

这和模拟量数字量啥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和模拟量数字量啥关系?

好吧,比如说你想用磁带存储数字信息,但是磁带只能存储磁场强度,不能存储有无磁性?你即使擦除了,好像从0变成1了,仅仅是磁场强度从一个水平变化到另一个水平,上次的磁场强度还会影响。
比如 磁场强度 为30个单位以下为bit1
50个单位以上为0,
如果说擦除过程是不读的,直接消磁,每次可以消除40个单位

这一个bit0恰好是60个单位,60-40=20
有一个bit1是20个单位 然后消磁后基本上没有磁场了,

由此可以猜测上一次的数据是多少?

我描述的还算清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吧,比如说你想用磁带存储数字信息,但是磁带只能存储磁场强度,不能存储有无磁性?你即使擦除了,好像 ...

猜你就要说这个·····

一般意义上的擦除,只是写0,或者写1。。。不过有的软件不这么做。。比如HDAT2。
现在的硬盘某些技术也和过去的有所不同,比如 “安全擦除” 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猜你就要说这个·····

一般意义上的擦除,只是写0,或者写1。。。不过有的软件不这么做。。比如HDAT ...

科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科普一下吧

单纯的擦除只是写0或者写1,但就像你说的问题,擦除过的硬盘可以在某些实验室条件下读取出来,实际上就是放大信号。
说到底,根本的原因还是擦除的方式太简单,乱序就可以解决。

Secure Erase 这东西说起来很·····
Secure Erase 是2002年之后(大概是这个时间吧)的东西,NSA和NIST认可的。一组扩充的ATA命令集,专门用于删除硬盘数据。
硬盘厂家虽然在硬盘固件里提供了接口,但主板厂商并不希望有这东西——会被某些软件破坏掉系统,所以基本都在BIOS里屏蔽了。
不过一些软件可以直接对硬盘操作。这个你搜 “Secure Erase”就能找到很多软件。
俺记得SATA硬盘要使用原生模式才可以。某些BIOS需要设置下才可以····

网友:
删掉文件后,使用一个大文件把本盘剩余空间填满,

网友:
最安全的方法之一是重要文件用Truecrypt加密,删除时只要删除加密分区就可,没有可能恢复的

网友:
其实我比较喜欢低格……

网友:
难道需要把盘片加热到居里点以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同求

网友:
一直都用 eraser 删的异常干净

网友:
不需要用什么软,按住 “shift”再删除文件,然后拷贝大批文件填满硬盘。
标准删除软件就这么干的,不过是用随机数填充硬盘。

美国安全标准时这样填充7次以上,但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填充一次就无法读出任何有效数据了。
填充一次还能够读出数据,需要特殊的仪器,普通人不可能有。原理是:每个存储数据的区域,并不是一条线,而是一片很大的不规则的区域,第二次写入时,不能够完全把区域内所有的磁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