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 8位DA转换器

楼主(2012-03-03):
各位各位,最近我在做DAC0832 ,这个程序上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纠结的是硬件不知怎么的就调不出来,我琢磨着应该是运放哪里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特来向坛里的人讨教讨教,不甚感激

网友:
1. 数字部分,0832有前后两级锁存器,使能端有5个之多,如果控制有问题,说不好数据就会在中间卡住。检查使能的时序。如有必要可将两级锁存器都接成“直通”模式(ILE=1, CS=WR1=WR2=XFER=0)禁止锁存,让输入DI0-DI7直接进入最后一级的R-2R电阻网络。

DAC0832的内部结构图用处极大,有这个图基本上就用不着看引脚定义表:

2. 电流输出模式用的运放,最好双电源;

3. 如果运放调不好,可以接成R-2R网络反过来用的电压模式:Iout1接参考源,Iout2接地,则Vref输出0~参考源范围的电压,免运放。不过输出电阻是多少就没测过了,估计会有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的DAC0832 除了8位输入端口,其余都按要求接在VCC或者GND上了,这样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控制端也接地或VCC ? 那样肯定不行

网友(2012-04-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0832的两个地需要好好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