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手都习惯这样写代码?如图 《verilog那些事》

楼主(2012-03-03):
我个人习惯于第一种方式,我的书本上也这么用的,但我看 一本书上  《verilog那些事》都是用的方法2,这样不是多写几个语句么?
还请大家指点?

方式1
module led_test(key,led)
                input key;
                output led;
                reg led;                //
                always @(key)
                        led=~key;
endmodule

方式2
module led_test(key,led)
                input key;
                output led;
                reg led_reg;                //
                always @(key)
                        led_reg=~key;

                assign led=led_reg;
endmodule

网友:
方式2是正规写法,方式1 把led既当做输出又作为一位寄存器

网友:
看不出来哪句是高手写的;
上面两段和assign led=~key;实际上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