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将GPRS模块连接至PC虚拟服务器。怀疑是VISTA操作系统问题。

楼主(2012-03-03):
不论是端口影射还是直接拨号

网友:
需要外网
听说内网好像也可以,但不知到怎么弄
我现在都是用外网来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拨号没用路由也不行啊。

网友:
防火墙关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只关了WINDOWS防火墙,杀毒软件的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