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的迷惑

楼主(2012-03-03):
请教各位:

今天看了几遍马老师书上的状态机调整时间,一直有点迷惑
判断开关的时候最后返回的是按键的值,却没有地方消除这个值,比如最后返回1
当判断KEY为1的时候,秒加1,单这个KEY值一直存在,那不是一直在加1?
自己按马老师的思路写了个实际验证和我想的一样,秒位一直在加1
于是我判断语句该为
  key=read_key();
   if(key==2)
   {
    key=0;
    miao++;
   }
后来有在miao++前加上key=0;消除key的值结果还是不行,虽然不是连续加1,但按下一次后miao会加几次
不知道这个按一次只执行一次miao++如何实现的??请教各位

楼主:
补充一下:后面的miao加几次是因为按键没放开才加的
也就是没放开按键就会一直加1

网友:
key=read_key();

关键在这一句,先把read_key()函数彻底理解,然后考虑这个读按键语句间隔执行的时间

网友:
过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