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303可以读取数据,但是三个轴读回的数据相同,且大幅度跳动,读别的reg正常(已经解决)

楼主(2012-03-03):
在初始化后,第一个值就读取了CTRL_REG1_A寄存器,可以读回值为7
但是读取acc的时候数据就相同 且大幅度跳动 该怎么解决啊~~~

解决方法:
i2c的速度不匹配,lsm303的普通接法速度是100k,而我的读取速度是400K,所以出错,现在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
我的加速度正常,磁阻不正常

网友(2012-08-02):
我也遇过相同的问题
但仔细看完Datasheet后
才发现要连续读取寄存器的话
寄存器地址前面似乎必须为1
也就是0x83
改了之后就可正常读取加速度&电子罗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