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丝位怎么恢复

楼主(2012-03-03):
我的一片ATMEGA16片子的熔丝位错了,请教用自制高压编程器如何恢复

网友:
有没有高压编程器?

网友A:
不用高压编程器,普通的的isp也可以,用另一块单片机产生1M的方波(大概1M就可以),接到XTAL1脚上,貌似是XTAL1,不行换XTAL2,接上去单片机就能工作了,然后用avr fighter写入熔丝位,打开那个软件就是默认的熔丝位配置,重新烧写下就OK了,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
3楼方法不错,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手上还有几十片mega48生产时熔丝被配错了,下次试试看!

网友(2012-04-02):
3楼用单片机产生1M方波的方法不错,手上有几片锁死的,看来有求了。

网友B:
被解锁的那块芯片 电源 需要上吗?

网友:
那个当然要上电,要不然怎么烧写熔丝位呢!

网友B:
是的。我刚刚完成了解锁。不过还是有几个板子依旧“进入编程模式失败”。难道是真的death掉了

楼主(2012-07-07):
此方法已用过,之前管用的。现在也不行了,用51单片机做了一个高压编程器,也没恢复的。估计death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刚刚完成了解锁。不过还是有几个板子依旧“进入编程模式失败”。难道是真的death掉了 ...

如果能解锁,说明熔丝可以重新设置了,那烧写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试试先点下芯片校准,然后在烧写

网友:
这个方法记得试过,是可行的,记得以前是用51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产生的1M的波弄得。

网友(2012-08-08):
熔丝位配置挺简单的啊,为什么这么多人错呢?

网友:
用51的ale引脚试试

网友(2012-10-12):
直接用信号源给个2M以上的信号(5vpp)到晶振的管脚,再用ISP设置熔丝位就可以了

网友(2013-01-19):
产生1M信号用信号源多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高压编程器,普通的的isp也可以,用另一块单片机产生1M的方波(大概1M就可以),接到XTAL1脚上,貌似是 ...

好久试试LZ分享的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为啥我的USB—ISP不能下载AT的51单片机,连接没错,用并口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解锁的那块芯片 电源 需要上吗?

不上电怎么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久试试LZ分享的方法,谢谢分享

我已经解锁N片了,没出现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解锁,说明熔丝可以重新设置了,那烧写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试试先点下芯片校准,然后在烧写 ...

你的编程器引脚焊错了吧?标准接口(10p)有几个NC,千万别和别的脚短起来,记得有个NC是连接ISP上MEGA8的reset引脚相连的

网友:
楼主可以用74C04  串联3组 ,做个震荡直接接到OSCIN脚  试一下  、一般都可以进入编程模式了 、改好熔丝再拿掉 就好了  、

网友:
论坛搜索S52 高压 恢复 熔丝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回去实验一下

网友(2013-03-18):
我式了2个芯片解锁N次都不行啊。外接时钟时XTAL1和XTAL2引脚上的晶振要不要拆除?

网友:
3楼的方法只能针对个别情况,具体看你的熔丝位是如何设定的了。

网友:
在赛格曾经买了一批ATMEGA128片子结果AVRISP进入不了编程模式,最后用高压编程器解决了问题,买的可能是拆机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