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子秤上用的双积分AD是什么原理啊?谁能传点资料上来啊谢谢。

楼主(2012-03-03):
今天修了个电子秤,打开发现里面根本没有AD芯片,只有一个STC12C2052还是不带AD的剩下的就是些运放模拟开关,上网查了知道这是双积分原理。精度很高,谁能给我上传几份资料啊。网上的资料不是太能看懂,大概原理是:先对输入信号积分,然后对基准电压反积分,我主要看不懂对输入信号的那次积分要多久?

网友:
找本教材看看呗
好像智能仪表里有

网友:
麻烦放个原理图看看?也许能帮你解释解释

楼主:
http://www.vipcn.com/dianzijixie/danpianji/39790.html
这个网站有介绍这种东西的工作原理 我这里网速慢不能传图片,麻烦移驾看看

网友:
对输入信号做固定时长的积分,再对基准信号做反积分同时计数,判断过零点停止计数,计数值和前面固定积分时长的比值就等于输入电压和基准电压的比值。
可参考ICL7107/ICL7135的手册,里面对工作原理有详细解释。

网友:
这个时长肯定是单片机控制的 也可能会根据信号幅度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咕唧霖先生和各位网友,我想知道第一次积分时间要根据什么原则选择呢?是不是要让积分电容上的电压等于模拟输入电压呀

网友:
积分电容的电压上升斜率和采样的电压有关,最高电压参考7135文档,一般在积分运放工作范围就行

网友:
回复楼主
我主要看不懂对输入信号的那次积分要多久?
积分多久是固定的, 由设计者跟椐计数器的长度,积分电容容量及 Vref 电压高低而定, 不能太长令计数器溢出。

补充【4楼】 gzhuli 咕唧霖 所言, 有部份双积分多斜度设计是对输入信号做固定时长的积分後, 先把过零点移前小许, 用 Vref 作反积分计数, 过零後恢复原有零点, 再用 0.1Vref 作反积分计数(计数时钟频率亦减低到十份之一), 判断过零点停止计数。

这比全程都用 0.1*Vref 作反积分计数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