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从MIPS平台 转 ARM平台,是不是很容易呢?谢谢

楼主(2012-03-04):
请问一下:
1. 从MIPS平台 转 ARM平台,是不是很容易呢?
2. 是不是相当于 51 转 AVR 的区别?

网友:
用C编程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内核差别,如果你要用汇编得话,不是很容易。

网友:
arm比mips更简单。mips那奇怪的内存映射和延迟槽什么的比arm难理解。

楼主:
谢谢各位,是用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