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啊】状态机生成的奇怪问题,会用FSM的请进~~~~~~

楼主(2012-03-04):
最近写一个状态机,出现了奇怪的问题,用quartus生成的状态图中可以看到有一个状态STATE_D无法跳转到。上图:

这是期望的状态图:

代码如下:

module fsm(
mclk,
rst_n,
ein,
ain,
bout
);

input ain,ein,mclk,rst_n;
output bout;
reg bout;
reg[1:0] fsm_state;

parameter STATE_S = 2'b00;
parameter STATE_E = 2'b01;
parameter STATE_D = 2'b10;
parameter STATE_W = 2'b11;

//Bypass control state machine
always@(posedge mclk,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fsm_state <= STATE_S;
      bout <= 1'b0;
   end
   else begin
      case(fsm_state)
      STATE_S:
      begin
         if(ein) begin
            bout <= 1'b0;
            fsm_state <= STATE_E;
         end
         else begin
            bout <= 1'b1;
            fsm_state <= STATE_D;
         end
      end

      STATE_E:
      begin
         if(!ein) begin
            bout <= 1'b1;
            fsm_state <= STATE_D;
         end
         else if(ain) begin
            bout <= 1'b1;
            fsm_state <= STATE_W;
         end
         else begin
            bout <= 1'b0;
            fsm_state <= STATE_E;
         end
      end

      STATE_D:
      begin
         if(ein) begin
            bout <= 1'b0;
            fsm_state <= STATE_E;
         end
         else begin
            bout <= 1'b1;
            fsm_state <= STATE_D;
         end
      end

      STATE_W:
      begin
         if(!ein) begin
            bout <= 1'b1;
            fsm_state <= STATE_D;
         end
         else if(!ain) begin
            bout <= 1'b0;
            fsm_state <= STATE_E;
         end
         else begin
            bout <= 1'b1;
            fsm_state <= STATE_W;
         end
      end

      default:
         fsm_state <= STATE_S;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很奇怪,倒不是写法的问题,不管用两个always、三个always的都一样,问题貌似和这个ein输入有关系。如果把ein改成两位的信号,或者把STATE_S处的ein改成!ein,都可以。难道是因为状态机里不允许出现“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任何状态都向某一个状态跳转”的情况吗?求教~~~~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缩进位的格式加进去呀,否则看起来好费劲的

网友:
if(ein) begin
bout <= 1'b0;
fsm_state <= STATE_E; 改成fsm_state <= STATE_D;

end
else begin
bout <= 1'b1;
fsm_state <= STATE_D; 改成fsm_state <= STATE_E;
end
要不默认的先跳到state E,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缩进位的格式加进去呀,否则看起来好费劲的

ourdev不识别制表符啊,换成空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if(ein) begin
bout <= 1'b0;
fsm_state <= STATE_E; 改成fsm_state <= STATE_D;

end
else begin
bout <= 1'b1;
fsm_state <= STATE_D; 改成fsm_state <= STATE_E;
end
要不默认的先跳到state E,你试试

是这样吗?

  STATE_S:
  begin
     if(!ein) begin
        bout <= 1'b1;
        fsm_state <= STATE_D;
     end
     else begin
        bout <= 1'b0;
        fsm_state <= STATE_E;
     end
  end

这样子也不行的。
另外ModuleSim仿真的时候就能识别出正确的状态图,难道是Quartus10 Bug了?

网友:
你仔细整理下思路 应该是存在逻辑问题 之后QU2自动给“优化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仔细整理下思路 应该是存在逻辑问题 之后qu2自动给“优化掉了”。

逻辑本身很简单的,并不存在错误的问题,因为用ModuleSim生成的状态图和仿真波形都对。我一直觉得是写法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Quartus或者FSM规定上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2012-05-03):
同样遇到问题,求解答

网友:
楼主,程序实现的功能有没有改变?实验过没?

我时钟认为综合工具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网友:
"难道是因为状态机里不允许出现“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任何状态都向某一个状态跳转”的情况吗?"

单就状态机来说,我认为这种情况使用子状态来处理更好。不懂Verilog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