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量无法赋值!

楼主(2012-03-04):
瑞萨的编译器CC32R,32位(C/C++ Compiler Package for M32R Family V.5.01)

全局变量在定义时可以赋值一次,此后无法改变;若定义时没有赋值,此后便默认为0xFF...;
局部变量不论定义时赋不赋值,全是0xFFF...无论什么类型,每位全部是1。
无论多简单的程序都是如此。
编译器问题么?怎么尝试解决?

网友A:
回复 楼主:

lz应该是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吧 --
应该是全局变量的地址和E8仿真器使用的RAM区冲突所至。
如果是application模式建的工程,在sect30.inc文件中修改RAM的起始地址
如果是C startup建的工程,在Build->Renesas M16C Standard Toolchain->Link->Section Order下修改RAM的起始地址
这样可以避免和E8的firmware冲突。

楼主(2012-04-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LS果然有经验,就是Build……Section没设置好的原因!
M32R是三菱的单片机,启动文件是startup.ms,兄弟用过没?

网友:
受教了,多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