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12-03-04):
请教高手,先用一款LPC1754开发程序,用keil uV4开发环境,JLink V8仿真器,最近几次下载程序,总不成功,速率降低也不行,Flash编程时间设的长一点还是不行(设了3000ms)。下面是提示信息,请高手给分析下从哪方面查起。

=======================================================
Load "D:\\fl-thc\\trunk\\tests\\TestDragon\\TestDragon.AXF"
* JLink Info: Device "LPC1754" selected (128 KB flash, 16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D:\fl-thc\trunk\tests\TestDragon\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6l, compiled Dec  2 2011 18:52:3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20100214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bootloader.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bootloader.

Target info:
------------
Device: LPC1754
VTarget = 3.300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1, TDO: 0,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10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Failed!

=========================================================
速度设为SW 2MHz时,Erase都不成功,降为100kHz,Jtag可以Erase,编程还是不成功,降到10Khz,可以编程,Verify又不成功,请问从哪里查起呢?不胜感激!

楼主:
已找到问题原因,由于电路设计失误,P2.10这个管脚上电后是低电平,导致CPU进入ISP编程模式,不能正常进入用户程序。修改电路后问题解决。深层次原因还有待分析。

网友(2014-09-10):
楼主好样的,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我是用lpc1788,开发板上面把isp p2.10短到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