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在单片机中输入输出的应用

楼主(2012-03-05):
以下为自己设计的基于51单片机的工控板IO电路图,以供参考!
如有问题的地方,还望大家帮忙评价评价!希望能给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A:
在这样一个蛋筒的年代,居然还要用52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1楼】xiaobendan001

小弟不才!还望指教!

网友:
都用817了,便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我知道!!大家都用817就图个便宜,我只是想做个稍微好点的嘛!再说性能好点也不是坏事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有问题的地方,还望大家帮忙评价评价!希望能给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提高性能要看能不能发挥作用啊

楼主(2012-04-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有问题的地方,还望大家帮忙评价评价!希望能给出宝贵的意见!
---------------- ...

不知您指的位置有什么不对,还请说明!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A:
在这样一个蛋筒的年代,居然还要用521~!@

网友:
靠,挖挖挖!

网友:
用521蛋不疼…  ?    ^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有问题的地方,还望大家帮忙评价评价!希望能给出宝贵的意见!
---------------- ...

D3不能加,否则输入端一直是导通状态。
另外光偶两边不共地不共电源为好
再有:你图上那个手指的封装能共享下吗,挺漂亮的

楼主(2014-10-23):
引用 网友C:
D3不能加,否则输入端一直是导通状态。
另外光偶两边不共地不共电源为好
再有:你图上那个手指的封装能共 ...

我的这个图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做单片机的输入端,另一部分是做单片机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