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三端稳压器

楼主(2012-03-05):
要求输入24V及以下,输出5V的,电流100mA左右,试过先用78L12降压后再78L05,发现两个管子发热厉害,100mA只是间断工作两分钟左右,平时都待机,待机时电流在20mA左右。有没有一种管子直接24V输入,5V输出,发热不厉害的管子,最好是TO-92封装的。

网友:
你算下功耗,TO92的封装能受得了吗?建议MCU用线性降压器供电,待机时关掉另外的用电大户

网友:
直接三端稳压不现实也不经济吧,功耗太大了,19v的压差啊,大部分电能都变成热量散掉了。

网友:
我的板子用的LM317,24V先转12V,再转5V,开始的时候只焊了电源模块,其他元件一个都没焊,空载测的,发热还蛮厉害的。后来焊上其他的负载之后,发现电流小了好多,发热也很少了,不清楚为什么

楼主:
查Datasheet,78L12输入电压最高是35V,78L05是20V,最大电流都是100mA,原来我的电路测量最高也是80mA,后来电路小改一下就上到100mA左右了,这时一摸,发觉有点发烫。

网友:
串个电阻或稳压管;

楼主:
对的,现在就是串加了一个1W 100欧的电阻,现在的78L12和78L05只是温暖了,应该符合75度以下的使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