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结构体数组中的一个成员时怎么把下一个数组的内容也输出了呢?输出越界了,谁遇见过

楼主(2012-03-05):
函数如下: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struct
{
    char Local_IP[17];
    char Host_IP[23];
    char Subnet_Mask[17];
    char Gateway[17];
    char Alarm_Start_H;
    char Alarm_Start_M;
    char Alarm_End_H;
    char Alarm_End_M;
    unsigned short Time_Interval;
}WIFI_Alarm_Config;
int main()
{
    FILE *fp;
    char i=0;
    char buffer[512]={0};
    if((fp=fopen("d:/config.ini","rb+"))==NULL)
    {
        printf("Cannot open file!");
        while(1);
    }
    fread(buffer,sizeof(buffer),1,fp);
    fclose(fp);

    for(i=0;i<17;i++)
        WIFI_Alarm_Config.Local_IP=buffer[i+3];

    for(i=0;i<23;i++)
        WIFI_Alarm_Config.Host_IP=buffer[i+23];

    for(i=0;i<17;i++)
        WIFI_Alarm_Config.Subnet_Mask=buffer[i+49];

    for(i=0;i<17;i++)
        WIFI_Alarm_Config.Gateway=buffer[i+69];

    printf("%s",WIFI_Alarm_Config.Local_IP);

    return 0;
}

config.ini中的内容如下:

LP:192.168.001.022
HP:192.168.001.003:08888
SM:255.255.255.000
GW:192.168.001.001
AS_H:12
AS_M:22
AE_H:12
AE_M:55
TI:00120
------------------------------------------------------------------------------------

函数运行后的结果为:

为什么我输出这么多呢??应该输出:192.168.001.022就对了啊???

网友:
应该是传说中你的字符串后面没有\0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在后面加 \n 了也不管用啊

网友:
当然不管用了,\n是换行而已,直接输出了。你加个\0包你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醒,问题解决了,我先加了\0,在输出时还要把\n加上,否则前面输出的别后面的覆盖了

哎,都是 \r\n,\r,\n惹的祸,为什么几大系统不统一成一个呢???

完整版的元程序: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在windows中默认的以'\r\n'表示文本换行,如果指定文本模式读写文件时,则读取文件时会自动将回车换行转换为'\n',而在写入时又自动将'\n'转换为'\r\n'
struct
{
    char Local_IP[17];
    char Host_IP[23];
    char Subnet_Mask[17];
    char Gateway[17];
    char Alarm_Start_H;
    char Alarm_Start_M;
    char Alarm_End_H;
    char Alarm_End_M;
    unsigned short Time_Interval;
}WIFI_Alarm_Config;
int main()
{
    FILE *fp;
    char i=0;
    static char buffer[512]={0};
    if((fp=fopen("d:/config.ini","rb+"))==NULL)
    {
        printf("Cannot open file!");
        while(1);
    }
    fread(buffer,sizeof(buffer),1,fp);
    fclose(fp);
    //得到本地IP
    for(i=0;i<17;i++)
        WIFI_Alarm_Config.Local_IP=buffer[i+3];
    WIFI_Alarm_Config.Local_IP[16]='\0';
    for(i=0;i<23;i++)
        WIFI_Alarm_Config.Host_IP=buffer[i+23];
    WIFI_Alarm_Config.Host_IP[22]='\0';
    for(i=0;i<17;i++)
        WIFI_Alarm_Config.Subnet_Mask=buffer[i+49];
    WIFI_Alarm_Config.Subnet_Mask[16]='\0';
    for(i=0;i<17;i++)
        WIFI_Alarm_Config.Gateway=buffer[i+69];
    WIFI_Alarm_Config.Gateway[16]='\0';

    WIFI_Alarm_Config.Alarm_Start_H=(buffer[91]-'0')*10+buffer[92]-'0';
    WIFI_Alarm_Config.Alarm_Start_M=(buffer[100]-'0')*10+buffer[101]-'0';
    WIFI_Alarm_Config.Alarm_End_H=(buffer[109]-'0')*10+buffer[110]-'0';
    WIFI_Alarm_Config.Alarm_End_M=(buffer[118]-'0')*10+buffer[119]-'0';
    WIFI_Alarm_Config.Time_Interval=(buffer[125]-'0')*10000+(buffer[126]-'0')*1000+(buffer[127]-'0')*100+(buffer[128]-'0')*10+buffer[129]-'0';

    printf("%s\n",WIFI_Alarm_Config.Local_IP);
    printf("%s\n",WIFI_Alarm_Config.Host_IP);
    printf("%s\n",WIFI_Alarm_Config.Subnet_Mask);
    printf("%s\n",WIFI_Alarm_Config.Gateway);

    printf("%d\n",WIFI_Alarm_Config.Alarm_Start_H);
    printf("%d\n",WIFI_Alarm_Config.Alarm_Start_M);
    printf("%d\n",WIFI_Alarm_Config.Alarm_End_H);
    printf("%d\n",WIFI_Alarm_Config.Alarm_End_M);

    printf("%d\n",WIFI_Alarm_Config.Time_Interval);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