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节锂电池电压升到5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2-03-05):
公司项目中用,求推荐!谢谢!

网友:
是不是要分我点项目奖什么的啊?

网友:
电流要求多大?MAX和TI有  max1724  tps630xx

网友:
我现在就在做移动电源,锂电池升5v给手机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在做移动电源,锂电池升5v给手机充电

用什么芯片?

楼主:
拆个锂电池,保护板上有个芯片S8204BA,SSOP16封装的,没查到芯片资料。
谁知道这个芯片是干啥的么?

网友:
这个芯片可是月经贴了,天天有人求啊

网友:
玩过的DC-DC TPS6103X 5V输出 最大电流4安

网友:
贝岭,远翔,联益微,微桥,技领,XLSEMI,linear,MPS...

楼主(2012-08-02):
1.求电池升到5V      200mA
2.求电池升到3.3V   350mA (电池电压高于3.3V怎么办?一般DCDC都是升到VOUT)

网友(2012-12-01):
引用 楼主:
拆个锂电池,保护板上有个芯片S8204BA,SSOP16封装的,没查到芯片资料。
谁知道这个芯片是干啥的么? ...

这块芯片是保护电池的,能够保护电池电压,有过充 过流,短路,欠压等保护,通过这几个名词你也能想到其作用,拿短路保护来说,电池最怕的就是被短路,一但电池的正负极被短接,就会长生相当大的电路,瞬间烧毁电池,那么电池就废了,这块芯片就能进行点短路保护,他有个测量引脚,可以对电池进行检测。一旦电池被保护,会有一个恢复时间(具体多少我忘了,你可以查查手册),在保护期间,电池和输出是被断开的,这样即使故意把正负极短路电池也不会有被烧毁的危险!其他的功能可以仔细看看手册,还有多功能。这是个电池保护芯片,还有很多其他型号,大概原理也有很多相似。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TPS5430!效率非常高!

网友:
用TI的我只能说,各位大大你们真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S5430!效率非常高!

呃,同学,5430升压,这个能给个图纸看看不?

网友:
到此一游

网友(2014-01-10):
虽然时间晚了点,还得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