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_DC线路电感的选型,有做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12-03-05):
一般IC的datasheet上都有推荐感值,这个感值是不是有点大???一般要缩减20%的裕量吗?如要10uH的一般选8uH也OK???

网友:
稍大点没事,别小了
用datasheet上的推荐值最好,一般推荐值也是有些余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大一点没关系,小了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