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阻容压降电路,35V/470uF电容容易坏。为什么啊?还有关于有极性电容逆串联的容量与

楼主(2012-03-05):
有个产品为了低成本用了阻容降压的方案,但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在插拨插头的时候有时候会烧掉低压端的电容电容。测试条件是将25个产品接在一起,找人专门来插拨插头,不停地插,插拨10多分钟就有一两个会击穿。电路图如下: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C9电解电容的波形发现,在插头插拨的过程中,C9两端会有较大的毛刺,峰峰值有时候达40多伏,而且有4~5V的负压。

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负压将电容刺穿了?

另在网上看到可以用两个有极性的的电解电容逆串联,可以当无极性电容使用。但不知其耐压值与容量是怎么计算的?
我装两个220uF、50V的电容逆串联在一起后,用数字电桥测量过,是110uF左右,是不是就是说,逆串联后,电容容量会减少一半?
但耐压值不知怎么算,是不是单只电容的而压值?

还有,各位大牛。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啊,这几天我头都大了!搞了很久都没搞好啊!老板的脸色都不好看了。

网友:
稳压管用法不对,应该串联一个电阻的

网友:
在N极上串联一个100欧姆/1W的电阻试试不然稳压管也会击穿的

网友:
稳压管到电容在串个二极管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提醒,下次改板时会加上。

不过,这些都不能解决C9电解电容击穿的问题啊。

网友:
串联个10-100欧的电阻。

网友:
电容并个二极管试试;容量和耐压跟一个是一样的;

网友:
整流用半桥就好
另外后面电路若能正常工作,电容容量适当较小100u~220u;
实在不行,电容耐压增大点呗

网友:
r26改一下吧,,我看到过的1UF好像都是并220K-300K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r26改一下吧,,我看到过的1uf好像都是并220k-300k的电阻!

无所谓的,那是为了安全放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整流用半桥就好
另外后面电路若能温度工作,电容容量适当较小100u~220u;
实在不行,电容耐压增大点呗

半桥那个C8容量就得加倍。

网友:
你的电路很不完善,请按图修改,一定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整流用半桥就好
另外后面电路若能温度工作,电容容量适当较小100u~220u;
实在不行,电容耐压增大点呗

半波整流吧,有半桥整流吗?

网友:
如果一个整流管和稳压管一起整流,还真像半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整流用半桥就好
另外后面电路若能温度工作,电容容量适当较小100u~220u;
实在不行,电容耐压增大点呗
半桥那个c8容量就得加倍。

是的,半波稳定性会好些,而且不会浮地。但产品需要的电流较大,还有个继电器要驱动,以前算过了,用全波的话,消耗的电流已经是理论计算值的70~80%了。所以用半波不行。增大电容的话外壳体积都不够了。

回复 网友D:
你的电路很不完善,请按图修改,一定可以解决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明天测试一下。

我现在的方案是,装C9换成50V\100uf的,并在两端并一个15V的双向TVS管,因为这个方案不用改板就可以测试到,客户那边已经在催了, 有可能随时要出货。还不知效果如何,今天太多事了,我也不知那边的测试情况是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要求提供较大电流,那的确只能用全桥。
你要驱动继电器那产品空间也够大了吧,适当增大电容的容量体积并不会大很多吧?

回复 网友D:

赞成11楼说的,整流输出最好串接限流电阻。
串限流电阻后,电容C9耐压一定要大于限流电阻压降和负载电压的总和,并考虑一个的裕度。
并且若串100欧限流电阻后,负载电压会下降,那可能需要调整C8的容量了,这个你再试试看。

楼主:
PCB 就是这个了,基本上都没什么位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空間加进限湧流电阻:串联于CAP(1uF/400V)即可。

网友:
电容串联你都不知道怎样计算容量和耐压值?那你又是如何进行电路设计的呢?哪个大学毕业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容串联你都不知道怎样计算容量和耐压值?那你又是如何进行电路设计的呢?哪个大学毕业的哦。

呵呵,批评得对,我学得确实不咋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的方案是,装C9换成50V\100uf的

没有电阻照样击穿。

楼主:
综合各位大牛的意见,准备将电路改成以下方案。请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谢谢。

网友:
12v d6 bin P6KE18A shi shi

楼主:
谢谢,P6KE18A回复【23楼】wwqq
12v d6 bin p6ke18a shi shi

谢谢,我现在并的是P6KE15CA,但并了之后看了一下波形还是差不多的,毛刺一样很多。

网友:
看是滤波不好而造成的毛刺还是电路干扰造成的毛刺,最低的估算滤波电容容量,100ma的电流用100uf的电容,当然不考虑成本容量越大越好。
    如果是电路干扰就不好说了,一般是加退偶啥的。
    如果是开机瞬间的有毛刺,78l09还没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忽略吧?
    没加P6KE15CA之前,连续插拔电源,类似插座接触不良的情况,你的78l09,12v稳压管没坏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是滤波不好而造成的毛刺还是电路干扰造成的毛刺,最低的估算滤波电容容量,100ma的电流用100uf的电容,当然不考虑容量成本越大越好。
    如果是电路干扰就不好说了,一般是加退偶啥的。
    如果是开机瞬间的有毛刺,78l09还没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忽略吧?
    没加p6ke15ca之前,你的78l09没坏过吗?

没加p6ke15ca之前,78L09没坏,加了p6ke15ca,C9也会坏。
毛刺只是在插与拨插头时才有。而且会有4V左右的负压。

好像电解电容不能加上超过1.5V以上的负压。会不会是负压将电容击穿的?

网友:
把发光二极管回路断开看还有没有负压。

网友:
想不通负压那里来的,等高手来解答。

你的发光二极管是接机壳吧?如果方便的话把整个电路传上来给大伙看下分析负压是哪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想不通负压那里来的,等高手来解答。
你的发光二极管是接机壳吧?如果方便的话把整个电路传上来给大伙看下分析负压是哪来的

发光二极管是没接外壳的,外壳是塑料的。

整个电路就是一个单片机、两路AD采样电路、74hc595驱动3位数码管、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还有一个旋转编码器,就这些东西。

为了防止负压,所以就想到用两个有极性电容逆串联来当无极性电容使用,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C9电解电容的波形发现,在插头插拨的过程中,C9两端会有较大的毛刺,峰峰值有时候达40多伏,而且有4~5V的负压。”

你看看插拔的瞬间,220V交流输入线上的波形。

加个TVS吧。。。电容降压的电源,多数都是在插拔瞬间损坏的。

无极性电容就不要想了。。。没这么干的。。你不解决根本问题光靠这个没用的。

网友(2012-10-29):
加了限流电阻后电路应该就没有问题了,100欧姆太大了,电阻会很烫的,用30欧姆的就可以了

你这个电路为什么要从火线接个0欧电阻到地?

网友:
我个人觉得23楼的压敏电阻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先试试

网友:
突然想到一定是继电器线圈没有并二极管才出现的负压。

网友:
两个电阻都大,c9有负压,你的稳压管有问题了吧,没有电源接380的可能性的话,压敏可有可无

网友:
TVS要用单向的

网友:
不是负压,是高频脉冲......

网友:
R38想干啥?
另外,检测一下电解电容的质量,我用过这电路,12楼AVR-BIN的电路,从没烧过电解电容.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