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5 GPS操作问题

楼主(2012-03-05):
各位大侠好!小弟第一次玩GPS。。
小弟最近搞到一个Ublox 5模块,怎么都读不出数据。。
几种波特率都试了,也不行。。。
我上电后,接好天线,连接串口,没有数据出来。。。
请问我是不是需要发送什么命令。。
感谢了

网友:
正常来说上电,串口接好就能有数据输出。
如果不行,先检查电源盒模块外围等。情况可能有很多种,不好说,只能先自己查。

网友:
会不会是之前那位朋友那样虚焊呢

网友:
波特率一般都是9600上电直接就有数据输出的,没数据可能是你的外围没弄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2012-04-05):
波特率 串口号 一般就这2个

网友:
一般NEO系列模块需要30至50ma左右的供电,你看一下,你的模块供电了吗

网友(2012-05-08):
也在用这个,顶一下

网友:
注意红圈处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