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TC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这几天需要改一个设备的保险,由于新规定对保险丝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想去掉保险丝用一个正温度系数电阻代替保险(设备一旦短路,PTC电阻增大可以限制后级电流),但是现在设备的变压器输出是18V,设备的工作电压差不多20V,如果在电路中串一个PTC会产生压降,一旦压降过大导致设备工作电压不到20V那么设备就会停止工作,想请教一下在目前步改变设计的情况下如何选择这个PTC电阻?设备的工作峰值电流差不多500毫安。谢谢

网友:
找跳脱电流大的其串联电阻必然较小。PTC也可以串联于变压器二次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