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检测请教求助

楼主(2012-03-05):
请问图中的3D(即SW6)的按键该如何检测??????????

网友:
这个。。。

如果按键被按下了,
那么按键对应的两个IO口是可以相互拉抵对方的,至于程序,就得自己想办法设计了。。。我没搞过这种按键。。。

网友:
SW1~SW5全置1
检测SW5~SW3,为零则相应按键被按下。
检测SW2,为零则按键2被按下
检测SW1,为零则按键1被按下
如何1与2都没按下,则SW1置零,检测SW2是否为零,为零则6可能被按下,置SW1为1,再次检测SW2,为1则确认6被按下。若仍为0,则为2按下。否则置SW1为1
循环。
注:如果1与6或2与6同时被按下,则效果同1与2同时按下。此时6不可检测。

网友:
楼上正解,分析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