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旋转LED显示时钟制作方法--热点是旋转供电方法

楼主(2012-03-06):
这个时钟已经正常运行半年了,没有什么问题,程序还有缺陷,没有调时功能,要调整时间只能重新烧程序

先上个图片

这个是组装好的静止状态。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887296387

这个是我们团队设计的,从设计到量产,用了差不多2年。
全彩LED,能显示图案

网友:
跟我做的一模一样,不同的是我用贴片的89S52。二极管也是用绿色的洞洞焊的,漆包线飞线。哈哈,幸会!

网友:
楼主的无线供电好像是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无线供电,是用电机电刷供电的,电池是时钟芯片用的

网友B: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6821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iaowoxiaolu&bbs_id=9999
我这个供电方式简单可靠,寿命更长呵呵,只是电阻可能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轴承供电不是很好的办法,轴承滚珠与内外圈之间有润滑脂,有时候会接触不良,还有可能会有火法造成滚珠损坏,用久了会转不动。我用是成品电机的电刷,寿命可靠性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们用的是无线供电,磁耦合的。

网友:
纯广告!!!没有学的价值。

网友(2013-05-07):
引用 网友B: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6821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iao ...

这个怎么看不了,麻烦用新域名链接下。求无线供电电路及原理。。。。那个线圈自己绕还是买??

网友:
这个是广告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