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里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家里房间的灯,门口一个开关,床头一个开关。这两个开关任意一个拨动一下,都可以开灯或者关灯。

从原理上分析:这种开关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两个机械开关,不知道哪位知道这个原理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关必须是单刀双掷的开关。

网友:
初中物理课本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中物理就学过的,那个开关叫:单开双控开关(单刀双掷).BD一下好多呢,接法很简单.如果要是超过三个开关控制一个灯,那么中间的单开双控开关就要用双刀双掷的了.

网友:
京东上买两个单联双控86盒开关即可
http://www.360buy.com/product/517217.html

网友:
注意,开关应该接在火线上。

网友:
这个也叫两地控制。

网友:
引用图片【9楼】zyyn123

=====================================================================
这图详细,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