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了一款13.56MHzRFID天线,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2-03-06):
昨天完成了PCB天线的设计,第一次,也不知道设计的怎么样求大神指导,数据是:直径150mm,线宽2mm,Rant = 1.16ohm Lant = 1440.56nH  Cs = 25.34pF  Cp = 70.38pF  Rext = 2.35ohm  ,求调谐方法~~~~
不能白请教,送上资料。

天线PCB (原文件名:捕获223.PNG)

MF RC522中文资料ourdev_724411KNNERS.pdf(文件大小:804K) (原文件名:MF RC522中文资料.pdf)

网友:
好像有公式计算的,坛子里面有人发过

网友:
单端还是双端?双端最好将中心抽头接地,改善EMC。过孔太多了。电感有范围的,不记得了具体的了。你自己看看别超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单端的,设计参考过了应该在范围内呢

网友:
过孔太多了吧,你这哪是天线啊,像双绞线了。

网友:
这天线好大啊。。。并且孔打得太多了,没必要的,

13.56M除了天线这边的参数,还需要读写芯片的具体参数的

不是看着你这图就好调的~您觉得用孵蛋微的和用NXP的参数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
多年前做过13.56M的电子标签,天线是自己做的,是试验匹配成功的.

天线直径大,读取距离就远,记得好象直径约等于垂直读取距离.

网友:
学习一下,对这块一直比较陌生!同时问一下天线那些匹配元件怎么摆放啊?板子比较小的话

网友:
一年前搞过这个。认识两点:1、理论计算的与实现值有较大偏差。理论值只能用于参考和修正大方向。2、天线越复杂,不可控量越多,调试越麻烦。量产时情况更烦。单单铜箔厚度、基材、阻焊漆均有影响,更别说过孔了。

网友:
画的跟奥地利那颗片子的demo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