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求助

楼主(2012-03-06):
我想用LPC2214控制步进电机,要求最好是能精确的控制脉冲的个数,比如输出500个脉冲等。
如果用PWM做的话,如何统计脉冲个数,请指点!
或者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也给个建议,先谢谢啦!!!!!!!!!

网友:
步进电机不需要PWM控制,只需控制脉冲频率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频率控制可以实现,但是需要精确到步数,控制步进正好转一圈。这个如何实现呢?

网友:
如果非要这么做可以有两种方法,任选一种。可能还有其他方法。
1. 开定时器,开PWM前根据脉冲个数计算定时值,开PWM时同时开定时器;定时器时间到则关闭PWM;
2. PWM周期中断打开,每次计数并判断是否到了要求的数目;

网友:
把PWM中断打开,在里面计数,记到数以后关闭PWM输出。

楼主:
谢谢两位,你们都提到了pwm中断,中断一次记一次数,这样会不会影响PWM的方波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两位,你们都提到了pwm中断,中断一次记一次数,这样会不会影响pwm的方波频率??

肯定会
如果处理的好的话,100Khz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影响,PWM波是硬件产生的,进不进中断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指点一下?PWM中断如何设置,比如设置上升沿触发等。具体计数是通过判断PWMIR寄存器对应位为1的时候记一次数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