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零检测

楼主(2012-03-06):
对220V工频交流电做过零检测是不是一定要一个变压器先把电压降到十几伏,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网友:
串联电阻分压降压。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隔离,直接GND接零线,火线通过几M的电阻接INT0.

网友:
这样接也可以, 注意要用 2x100K, 或 3x68K 电阻串连组合, 因单一电阻耐压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说的就是下面图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过零的时候管子不会导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我就按照这个图来做了!!

网友:
引用图片【4楼】eblc1388

这个好安全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就按照这个图来做了!!

基极上拉电阻用 10K 比较小, 令触发点过早(+/-110V)。把阻值改成 56K 效果会更好, 触发点约是+/-21V。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的很感谢,还专门做了实验截了图,你真的是个很负责的专家~~

网友:
ls做电力线载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