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 模块的语音呼叫问题

楼主(2012-03-06):
最近在做GSM的语音呼叫部分,使用的是MC37i,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呼叫一个电话 例如:123456789

ATD123456789;
BUSY                 //如果对方不接听

ATD123456789;       //继续呼叫
BUSY                 //还是不接听

ATD123456789;       //锲而不舍的继续呼叫
+CME ERROR: 257

如果我继续呼叫这个号码,连续的呼,对方还是不接听,那就会出现关于这个号码的呼叫得到的回复是:
+CME ERROR: 257

而对其他电话的呼叫不受影响。

只有当重新启动后GSM才正常。知道的朋友给个不重新启动就可以解决的方案吧。最好说说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
有一条 重拨指令。你在看下AT指令手册就知道。

网友:
有一段时间没玩了,不大记得。你要确认GSM返回 BUSY,是不是已经挂断电话了、

楼主:
确认已经挂断了,因为其他电话可以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