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220v直流稳压可调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我想做一个0~220v/10A的直流稳压电源,控制调压电路要用什么管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能上开关电源了,除非你不考虑重量、功耗、效率。。。。。。

网友:
3000w的电源....

网友:
给你一个简单方案 精度不保 一个二十安的交流调压模块(0~10v控制的) 后加全桥整流 大容量电容滤波 采样反馈给前级 基本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