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M2596的GND脚串两个二极管会如何

楼主(2012-03-06):
例如输出是固定5V的LM2596
我在它的GND脚处串两个二极管再接地
那么输出会不会是5V+两个二极管压降?也就是6V多

网友:
4脚串二极管应该比串gnd好吧

楼主:
4脚比较容易想明白
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人试过串GND

楼主:
我想以2596做前级 后级在加一块LM1084这样的LDO
想设计成2596的输出比LDO输出都是高2V
以减少LDO发热

应该如何设计更加合理?

楼主:
我打算试试以输出+为参考地
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片431 抬起2.495V
供到2596的FB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