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7xx的位段,MPU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我要用位段访问一个引脚,P0.9,计算的位段值是0x2215....具体我忘记多少了,存在R3中,但是一执行到LDR R0,[R3]这一句就进HardFault里面,很无奈,为什么不可以访问这个位段区?要怎么设置才能访问?求大神指点。

楼主:
沙发也没人占啊?貌似没多少人用汇编写程序?今天下午终于准确计算出每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了。分享一下咯,LDR Rn , =0x........;一个CCLK,MOV Rn,#imme ;2CCLK;SUB Rm,Rn,#imme;2CCLK。突然感觉回到了51,很亲切。不过还是没解决那个MPU的问题,请问怎么设置?我看书上的程序好长,一直没看。大神再不来我就不访问SRAM的别名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沙发也没人占啊?貌似没多少人用汇编写程序?今天下午终于准确计算出每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了。分享一下咯,ldr rn , =0x........;一个cclk,mov rn,#imme ;2cclk;sub rm,rn,#imme;2cclk。突然感觉回到了51,很亲切。不过还是没解决那个mpu的问题,请问怎么设置?我看书上的程序好长,一直没看。大神再不来我就不访问sram的别名区了,,,,

对于thumb2的32位指令才对。上面这些指令也有16位版本的,只要一个周期而已。
lpc17xx似乎没有位段映射,我就从来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