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09画的板子,为什么PCB文件就会有38M这么大呢?

楼主(2012-03-06):
使用AD09版本画的板子,板子面积才18cm X 16CM  为什么PCB文件就38M了!!!!!!?以前才几百K的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用了什么字体?
ad会把字体为文件包含进去的,忘了怎么设置不包含

楼主:
菜单栏 DXP-->>Preferences-->>PCB Edior-->>True type fonts选项中的 Embed True 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 前面的勾去掉。

刚在论坛里面找到的,果然是包括字符了  呵呵

网友(2012-05-05):
记号!
我也经常为此事烦心,AD9生成的PCB文件太大了。
多谢楼上!

网友:
我的pcb 都是5M左右....难道也是加了这个的原因.要试一下...

网友(2020-03-13):
引用 楼主:
菜单栏 DXP-->>Preferences-->>PCB Edior-->>True type fonts选项中的 Embed True type fonts inside PCB D ...

原来如此,感谢。

网友:
学习了,我还以为AD09把修改历史都保存了

网友:
受教了。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受教了,文件这么大原来是这个搞鬼

网友:
不知道AD16是否也这样
记号!!!!!

网友:
机会来了

这个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