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IAR NXP2220 出问题了

楼主(2012-03-06):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 (currently 0x9120100A)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00100000 to 0x00102000)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IRQ_STACK' (currently 0x9B04502A)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00102000 to 0x00102100)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FIQ_STACK' (currently 0x09E5022B)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00102100 to 0x00102200)

JLink  IAR  NXP2220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没有UCOS (或者其他RTOS)?

有的话,把堆栈监测插件钩去掉。

没有的话,就是堆栈溢出(或者链接脚本有问题),得去仔细分析原因了。

楼主:
有没有ucos (或者其他rtos)?
有的话,把堆栈监测插件钩去掉。
没有的话,就是堆栈溢出(或者链接脚本有问题),得去仔细分析原因了。

谢谢 只有几行程序  不超过20行!没有任何OS!

网友:
是不是堆栈没有设置好?你看下项目设置->linker中的icf文件的配置

楼主: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a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80000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8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7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1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1FFF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2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80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SVC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 };
define block IR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
define block FI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 };
define block UND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 };
define block ABT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initialize by copy with packing = none { section __DLIB_PERTHREAD }; // Required in a multi-threaded application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SVC_STACK, block IRQ_STACK, block FIQ_STACK,
                        block UND_STACK, block ABT_STACK, block HEAP };

楼主:
Wed Mar 07, 2012 21:09:46: JLINK command: ProjectFile = D:\Software\IAR\MyPrj\SmartARM2220\Prj1\settings\first_Debug.jlink, return = 0
Wed Mar 07, 2012 21:09:46: JLINK command: device = LPC2220, return = 0
Wed Mar 07, 2012 21:09:46: DLL version: V4.28c, compiled Jul  1 2011 14:23:12
Wed Mar 07, 2012 21:09:4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 2011 12:02:49
Wed Mar 07, 2012 21:09:46: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32 kHz
Wed Mar 07, 2012 21:09:46: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Wed Mar 07, 2012 21:09:46: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Wed Mar 07, 2012 21:09:46: Found 1 JTAG device, Total IRLen = 4:
Wed Mar 07, 2012 21:09:46:  #0 Id: 0x4F1F0F0F, IRLen:  4, IRPrint: 0x1 ARM7TDMI-S Core
Wed Mar 07, 2012 21:09:46: J-Link found 1 JTAG device(s). ARM core Id: 4F1F0F0F ARM7
Wed Mar 07, 2012 21:09:46: Device at TAP0 selected
Wed Mar 07, 2012 21:09:46: ETM V1.2
Wed Mar 07, 2012 21:09:46: RTCK reaction time is approx. 252ns
Wed Mar 07, 2012 21:09:46: Auto JTAG speed: Adaptive
Wed Mar 07, 2012 21:09:46: 388 bytes downloaded (6.11 Kbytes/sec)
Wed Mar 07, 2012 21:09:46: Loaded debugee: D:\Software\IAR\MyPrj\SmartARM2220\Prj1\Debug\Exe\first.out
Wed Mar 07, 2012 21:09:46: Target reset
Wed Mar 07, 2012 21:09:46: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 (currently 0x9120142B)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00100000 to 0x00102000)
Wed Mar 07, 2012 21:09:46: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IRQ_STACK' (currently 0x8904502A)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00102000 to 0x00102100)
Wed Mar 07, 2012 21:09:46: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FIQ_STACK' (currently 0x08E4022B)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00102100 to 0x00102200)

楼主:
#include<NXP/iolpc2220.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void main(void)
{
  //端口初始化
  IO0PIN_bit.P0_7=0;
  IO0DIR_bit.P0_7=1;

  while(1)
  {
  IO0SET_bit.P0_7=1;
  Delay(100000);
  IO0CLR_bit.P0_7=0;
  Delay(100000);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n)
  {
    while(n--);
  }

楼主:
兄弟们! 靠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