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示波器显示波形的窗口被X掉后就再也不出来,只能删除示波器重新设置示波器??

楼主(2012-03-06):
proteus示波器显示波形的窗口被X掉后就再也不出来,只能删除示波器重新设置示波器??

网友A:
调试菜单的最后一个可以点开的,

网友:
学一招,我也谢谢。

网友:
仿真状态下双击示波器打开

网友(2012-12-26):
谢谢,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菜单的最后一个可以点开的,

刚好也遇到此问题,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