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mini PCI-E和PCI-E有什么区别,另外求一个mini PCI-E的接口线序和封装

楼主(2012-03-07):
请教一下各位,mini PCI-E和PCI-E有什么区别,另外求一个mini PCI-E的接口线序和封装,谢谢!

网友:
一个大一个小呗,不知道miniPCI-E属不属于pcisig,你去找找看

楼主:
从网上搜到的一些资料

PCI-E 1X to mini PCI-E 原理图 (原文件名:PCI-E 1X to mini PCI-E.png)

网友:
mini的多了个USB口。

网友(2012-04-17):
PCI-E 1X to mini PCI-E 原理图

网友(2012-06-14):
这些就是我要找的,哈哈

网友(2012-09-03):
嗯。在网上找了好久,终于在这里找着了,哇哈哈哈。。。

网友:
本人还有几片神舟上拆下的无线网卡。。。有人要吗?都是新的,

网友(2012-12-14):
PCI-E TO MINI PCI-E  MARK

网友:
请教楼主,这里的封装是什么EAD 工具的封装?

网友(2013-07-09):
网上有转接板卖的

之前把笔记本拆机下来的无线网卡通过转接板插在台机的PCI-E上面,非常好用

网友(2014-07-09):
不错啊。找了蛮久了。

网友:
标记mini PCI-E和PCI-E

网友:
pcie minipcie 标记

网友(2015-06-09):
mark一下,这个资料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2018-04-19):
多了usb接口

网友:
很好找的,随便找个笔记本原理图就能看很明白。另外,MINI PCIe接口可以改几根线用于MSATA SSD.

网友:
有人用过MSATA接口吗,接口上的TX+/-是接到主板的TX,还是RX。就是接口图上标的TX,RX是对主板来说的,还是对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