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菜鸟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3-07):
entity test is
        generic (depth: integer :=4;
                 width: integer :=8);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end 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est is
        signal a,b:STD_LOGIC_VECTOR (depth-1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a=b)then
                                dout <= d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rst)
        begin
                if(rst= '1')then
                        a <= (others=>'0');
                        b <= (others=>'1');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a <= a+1;
                        b <= b-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这是一个测试语法的代码,为什么编译老是提示if(a=b)then这句话有问题,把他改成if(a(0)=b(0) and a(1)=b(1) and a(2)=b(2) and a(3)=b(3))then就可以啦,这是为什么啊?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错误提示:ERROR:HDLCompiler:607 - "E:\VHDL_program_test\test1\test.vhd" Line 48: Multiple declarations of "=" included via multiple use clauses; none are made directly visible

楼主:
难道if里面不能直接两个STD_LOGIC_VECTOR进行比较?我试过如果用integer类型的就可以用~~

楼主:
顶一下,在线等高手~~~
if()里面不能使std_logic_vector吗?

网友:
问下加法能用在std_logic_vector类型吗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啊,库包含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我觉得这应该算包含了吧~~~该有的都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我之前就试验啦,再定义一个和a,b一样的信号,然后
c <= a + b;
这样也有问题,而且原因是一样的!
ERROR:HDLCompiler:607 - "E:\VHDL_program_test\test1\test.vhd" Line 49: Multiple declarations of "+" included via multiple use clauses; none are made directly visible
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包含了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这两个库后,这两个库里面包含一些函数,使得STD_LOGIC_VECTOR类型的数据可以进行算术运算!

网友:
a=b是赋值语句,a==b才是判断,C语言新手常见错误。不过在C语言里面这种错误编译的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往往结果跟预期不一样才发现,编译器把它当作真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VHDL~~~~

楼主:
刚刚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去掉库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那样就没错误啦,
库声明用这三个: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我得再去找找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库里面是什么限制住啦。。。。

楼主:
发现这些库文件都打不开,用ISE打开是乱码,是加密啦吗,还是什么的
有高手有高招吗?

网友:
这两个库的作用都是:可以让std_logic_vector类型的信号可以进行加减运算;不同之处在于std_logic_unsigned将std_logic_vector信号视为无符号数的运算;而std_logic_signed则是将std_logic_vector信号的运算视为有符号数的运算。两个库应该不能同时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

俺还是正确的,哈哈

网友:
去掉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网友:
原来有答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去掉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求解释~~~?为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去掉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求解释~~~?为什么啊!

不知道。只是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