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个关于让DC-DC追踪LDO输出电压的帖子,能让LDO发热大幅降低,哪位收藏了?

楼主(2012-03-07):
以前有个关于让DC-DC追踪LDO输出电压的帖子,能让LDO发热大幅降低,哪位收藏了?

里面用的器件型号我都记不清了
大概就是让DC-DC去追踪后级LDO的输出电压
这样能保证LDO始终工作在输入输出压差在2V左右
而且还是在LDO的全可调范围内实现
这样可以大大减小LDO发热

现在我打算用LM2596和LM317做一个类似的电源
打算用一个电位计就实现两者同步调压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2596输出电压取样 与ldo输出电压取样 用运放相加 送2596

楼主:
理论上用一个双联装电位计就可以实现
将其分别接入LM2596和LM317的反馈引脚上
但我又担心双联装电位计一致性不好

网友:
LDO 对 DC-DC 的高频开关噪音, 多无能为力, 比单用 DC-DC 好不了多小。所以问题是值不值得这样做, 得益是什麽?

楼主:
如果给低频的模拟电路供电呢?
希望通过LDO获得100KHz内比较纯净的直流

网友:
DC-DC出来加LC滤波可以滤掉大部分开关噪音(当然还得优秀的布局布线),但LC滤波的电感直流阻抗会导致负载调整率劣化(反馈是不能接在LC滤波后面的,会影响反馈环路稳定性),出于这种考量,再加一级LDO改善负载调整率是可以的。
如果纯粹认为LDO能滤掉DC-DC噪音,那确实是收效不大的。

楼主:
看来还是上高频DC-DC+CLC实在一些
这么说来 随着DC-DC的集成度越来越高 开关频率也越来越高
LDO岂不是没什么生存空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某些场合LDO还是有优势的,例如3.3V -> 2.8V,LDO算起来有84%的效率,静态电流可以小到uA级,绝大部分DC-DC在小电流低压差时的效率和静态电流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网友:
给搂主发一个好用的设计, 前端是用可控硅开关 AC 50Hz, 後端是线性稳压。

出处 LT1083 资料文档。

网友:
应该是2596输出减ldo输出才对
直接取ldo两端进2596的也行吧

网友:
请教下各位前辈
lt1083那个图中最上那个1011是用做过零检测?
可控硅只在零点开通,是否就不会有开关电源的高频开关噪音?

网友:
lz在6楼讲的clc是指两个c和一个l构成的pi型滤波?还是其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PI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521线性度够么 起码PC817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521线性度够么 起码pc817吧?

你这又不要求多精确,差个1V关系也不大嘛。

我以为起码可以听到句感谢的话,居然反问我,好吧,我错了,我拆楼。

楼主:
回复 网友C:
fsclub兄
我只是不清楚才问问 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但绝无不敬的意思 请务必谅解

楼主:
我发现我把@gzhuli 咕唧霖和@fsclub 绿林好汉 搞混了 太失礼了...

网友B:
哪位老大解释下:如果可控硅只在零点开通,是否就没有高频开关噪声?因而性能和线性电源接近呢
小弟先谢了

楼主:
10A1MHz的电感应该个头挺大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给搂主发一个好用的设计, 前端是用可控硅开关 ac 50hz, 後端是线性稳压。
出处 lt1083 资料文档。

引用图片

那个C1 好多个0啊

网友(2012-04-15):
其实开关电源把线布好了,噪声就好解决了,我也喜欢玩开关电源,慢慢的发现解决噪声不是那么的难,关键是元件的选用及走线。你可以去测量电脑的电源,比如它输出的USB,做的很好啊,还有电脑的CPU电源,这些噪声都非常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老大解释下:如果可控硅只在零点开通,是否就没有高频开关噪声?因而性能和线性电源接近呢
小弟先谢了 ...

可控硅的噪音是在给出不完整正弦波时产生的(高次谐波),如果在零点开通,高次谐波就不产生,也就没有高频噪音. 那个LT的电路就是用一个50000uF的大电容储存电能,从而可以让可控硅只在零点开通,消除噪音.

网友:
看了9楼的电路大有收获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