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CT4065SH这颗电源芯片的帮忙看看

楼主(2012-03-07):
ACT4065SH 输出5V  .输入12V ,但是他的EN脚最大6V.EN>1.3V 使能,输出5V.我不想控制EN脚,该怎么处理,加电阻接到12V 可以么?

网友:
可以直接加100K以上电阻到12V,一般芯片内部都有钳位的。你要是不放心还可以对地再加个电阻,对12V进行分压后连EN,可以用来做输入电压判断,当小于莫个电压值时芯片不工作。
我没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
悬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