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什么是"RDM协议"?

楼主(2012-03-07):
大家有没有接触过“RDM协议”呢?

网友(2012-09-07):
Remote Device Management, 支持双向通讯,未来会用得越来越多的。

网友A(2012-12-08):
RDM是为了弥补DMX512协议先天缺陷而推出的,应该是对DMX512的补充吧~~DMX512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主机不能够从从机得到任何信息,单向通信~~~比如:主机根本不知道从机是否正确执行了某个动作或者什么的。。加入RDM可以让从机和主机交换信息~~实现双向通信。。让DMX512协议更可靠,完整~~~

网友(2015-03-13):
怎么用老兄

网友:
3楼,感觉你对RDM协议比较熟悉,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中文资料,英文资料有倒是有,但是项目进度紧张,短时间无法下手,有没有合适的资料指点下我?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个,围观

网友B(2018-11-21):
引用 网友A:
RDM是为了弥补DMX512协议先天缺陷而推出的,应该是对DMX512的补充吧~~DMX512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主机不能够 ...

刚入灯光控制行当 请大侠指导

网友C(2019-07-02):
引用 网友B:
刚入灯光控制行当 请大侠指导

兄弟,实现RDM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实现RDM没?

RDM很早我就开始玩了~很熟悉这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