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居然会烧掉I/O口?究竟什么原因?莫非是瞬间脉冲?

楼主(2012-03-07):
这个是公司的一款产品上的,已经小批量试产,今天测试时候发现居然烧了I/O口。以下是局部电路图。MCU型号已经标注,完整电路图不能公布的。

这个图纸就是I/O直接加一个上拉电阻,经过SK34后对地接上一个开关(图中未画出),当开关接通时,检测到汽车车门有动作。

居然在测试时候发现烧掉MCU的I/O,并且只烧掉了一个,就是对应的那个,其他端口没有影响,MCU内部功能也没有受到影响,如何解释呢?

楼主:
试问:能不能在D处加上一个电容吸收脉冲解决?

网友:
开门检测处出现较高的负压或较强的负脉冲,可以试串入一100R小电阻

网友:
SK34 正级接一个小电容(比如104)到地,负极串一个电阻(约100R~1000R)

网友:
D处被引入了比地电平还低的强脉冲
一般做法是CPU对地反向再接一只二极管,反向电压就能限制在-0.6V。同时最好再接一个小阻值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sk34 正级接一个小电容(比如104)到地,负极串一个电阻(约100r~1000r)

这个可以试试看。

楼主:
已经是成品了,串电阻恐怕需要“割地”。测试了两种电容,104和106进行破坏性测试,暂时没有出现问题。我偏向于加106,能够吸收掉长时间脉冲,同事偏向于104,认为106过大。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o 这个电路我是这么搞的,正、负触发通过RJ1跳线选择

网友:
楼主的设计实在是太简单、危险了。

my_avr 的不错,负触发的部分,这样弄可以保障充放电的时间常数都接近10ms。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换回光耦了,这个一劳永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是成品了,串电阻恐怕需要“割地”。

不用“割地”:二极管与电阻采用立式安装,但有一定倾斜角度,使二极管与电阻成“^”,即向上的箭头状。

此法同时适用于贴片与插件器件,但仅限于送要阶段。

网友:
直接用光耦最靠谱.

网友:
二极管有一个反向恢复时间的

网友D:
请问为什么一个开关会引入负电压呢

网友:
D点对地放置一个单向TVS

网友:
如果不是成本特别敏感,光耦是正道。
我们的一个产品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几台返修机,一半是某外接IO口烧坏,现在也在做光耦的替代方案。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重视,用光耦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你个成熟量产品上的

在做工控时,我经常采用这种电路,基本可靠还能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一个开关会引入负电压呢

上电时是高电平,很易误动作.

网友:
有时候光耦也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