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模式下烧写EPCS4问题,请各位帮忙看下原因

楼主(2012-03-07):
我的板是ep2c8q208,下载程序的时候用 JTAG 模式对 直接编程,没有问题;
通过 jic 文件,用 JTAG 对  间接编程,显示程序可以下载,但是芯片没有反应;
用 AS 方式,对 EPCS4 直接编程,程序也是是不能跑;拔掉下载线,或者断电再上电,都没有用;
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下,到底是 EPCS4有问题,还是我的FPGA 坏了?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是用usb-blaster下载的,是不是下载器有问题呢?

网友:
下载器上面不是有正确下载的灯吗,下进去会有反应的

网友:
你的MSEL怎么配置的?这个也很重要的

网友:
config_done 这个管脚是不是拉低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板是ep2c8q208,下载程序的时候用 jtag 模式对 直接编程,没有问题;
通过 jic 文件,用 jtag 对  间接编程,显示程序可以下载,但是芯片没有反应;
用 as 方式,对 epcs4 直接编程,程序也是是不能跑;拔掉下载线,或者断电再上电,都没有用;
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下,到底是 epcs4有问题,还是我的fpga 坏了?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是用usb-blaster下载的,是不是下载器有问题呢?

现在可以了,原来的quartus9.1卸载了,装上9.0就可以了,可能是版本不稳定吧!

网友:
该不会是在生成pof文件的时候点了压缩的那个选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