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D 功放做出来了,但是好多问题

楼主(2012-03-07):
计划了好久,UCD功放终于打样回来了。为了布局紧凑点,我把除功率MOSFET、电解电容、输出滤波网络以及反馈部分以外的电路做到了一个19x38mm的小板上, 然后把这个小板引出排针竖着插到一个母板上。母板用洞洞板搭接的,到目前为止,除了有一天的测试过程中短暂地出声(声音效果不错)之后,再也没有成功过。先后出现MOSFET烧坏(上下臂同时导通)、驱动部分BJT烧坏等现象。现在手头没有什么仪器,判断不出问题,希望有做过的指点一下。
说明:板上的所有PNPBJT均为长电的BC857,NPNBJT为长电的BC847,所有二极管(包括整流管、小功率肖特基)均用长电的1N4148WS代替,所有电阻均为风华1%精度0603电阻,贴片陶瓷电容为TDK的0603电容,自举电解电容先后试过钽电解、nichicon的高频铝电解,两个M欧以上电阻没有焊接
尽管这些器件不是非常符合原版要求,但是应该不至于导致上述的灾难性故障啊,下面是原理图和PCB

楼主:
决心调出来,昨天也画了个母板,送到阿莫那里打样了,第一次自己导gerber

网友:
估计问题就在分开了两块板……
D类功放是高频驱动,将驱动级和功率管分开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引线电感会导致MOSFET栅极振铃,严重的就是炸管。
UCD有参考PCB设计,建议仔细研究里面的布局布线。
另外,调试过程示波器是必须的,MOSFET驱动波形对失真影响极大,dV/dt、振铃、死区时间都要控制好才行,凭感觉调不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情况有可能,等板子到了再焊两块试试。我开始认为400K左右的频率应该不至于对走线有这么大的影响,电路肯定没有起振,整个结构是一个环,断了哪里都没办法单独测试,有点麻烦。

网友:
调试时可以用带限流功能的稳压电源,能大大减少炸管的几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可惜来了个破地方,条件太差啊,要是在以前就真的不至于烧坏这么一堆天价MOS了

网友:
"我把除功率MOSFET、"

I wouldn't do that.

also, you may want to look into the use of some h-bridge drivers in place of the discrete drivers. google for some of my experiments back then (10 years ago?).

网友:
最近也在调数字功放,用的是芯片都没调好,总是过载保护

网友:
最近也在做D类功放,楼主图纸中的D2应该是自举二极管,工作频率400K,
用4148的速度跟不上,导致上半桥MOS管驱动电压不够!
自举二极管一般用快恢复二极管。
请教一下这电路的死区设置是在那调的!
如果死区没调好,上多少管都是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原因,对于小电流,4148这种小开关管的速度可以比一般的快恢复二极管更快,数据手册给出的反向恢复时间4ns

另外,死区通过R23调节,改变Q9、Q10的集电极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millwood0 给个相关链接吧,我的搜索能力实在是不行啊

网友:
擦~,这玩意儿还能“盲调”的??

哪天有空我也做一个,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个芯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哪个芯片呢?

TDA7491LP,不会是你也有同样的问题吧。在网上找了半天的技术支持也没找到S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做过7492,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做过7492,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恩谢谢你,输出滤波网络按照手册推荐就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做过7492,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方便透露下你用的什么样的电感和电容么?谢谢了,我这边用的是太阳诱电的贴片电感,普通的电容,比较担心这里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出电感如果考虑成本的话,直接用工字电感就行了,输出电容最好的CBB的,但是用陶瓷的贴片电容并不影响正常工作,参数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输出电感如果考虑成本的话,直接用工字电感就行了,输出电容最好的cbb的,但是用陶瓷的贴片电容并不影响正常工作,参数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就行

好的谢谢你,我调试下。

网友(2012-07-25):
怎么没有下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