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 为何先上电,后接网线 ping 不通

楼主(2012-03-07):
请教下:
uip 为何先上电,后接网线 ping 不通

网友:
不是UIP的问题,你要加入LINK管理啊。最简单的说,你要检测网线插入,然后restart network interface

网友:
网卡需要重新初始化在网络介质改变的时候.

网友A(2012-06-26):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下么?遇到了同样问题

楼主(2013-01-31):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下么?遇到了同样问题

我记得,当时代码中没加入link管理。加入后就解决了。

网友(2013-10-08):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当时代码中没加入link管理。加入后就解决了。

什么是link管理?可以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