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HDL库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12-03-07):
想看看VHDL常用库文件的代码,可是发现ISE都打不开,如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根本打不开;
用notepad++打开,发现全是乱码。。。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库文件也无非是一些vhd文件;直接用编辑代码的代码编辑器就可以打开了啊!如下图所示都是库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本不同吧,我用的是ISE13.3

你的是quartu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