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用RS485还是选择基于音频调制与解调方法?

楼主(2012-03-07):
现在我的系统中需要建立5公里左右的数据通信,通信双方采用的是UART,规定的波特率为9600bps。现在比较纠结是选用RS485还是基于音频调制解调的方法。1.Rs485:看了资料里面说的RS485最远也就是1.2KM,但是标准里说但是在100Kbps下最远1.2KM,不知道9600bps是否可以稳定可靠的达到5公里?另外一个比较纠结的就是RS485实际上是半双工通信,我之前也用过RS485,用的是SP485芯片,发现必须要延迟100us才能发起通信,在我现有的系统中数据时连续不间断的产生,必须保证9600bps,所以100us延时不可行。
2.采用音频调制解调方法,有现成的MODEM都可以达到56Kbps,但是我只能选用单芯片来实现(出于低功耗的原因),具体也没有做过,不清楚是否有能够支持9600bps的单芯片MODEM芯片?而且其通信距离到底可以达到多远?

请教论坛里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兄弟。

网友:
两路485.仿真422,全双工通讯,距离远就加中继器。

网友:
关于那个100us延迟。。楼主先算一下9600bps速率下一位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