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下这恒流源分析的有错误没有?

楼主(2012-03-07):
恒流源电路如图1所示。其中芯片OP07为运算放大器,它和5个电阻组成恒流源电路,在VIN+处输出1mA的工作电流。图中DGND=5V,VMC=0V,有4个节点分别是NET1,NET2,NET3,NET4。设流过R110的电流为Ia,流过R114的电流为Ib,单位为mA,方向都向右。
则根据运放的虚断和虚短,则有方程:
DGND-(R111+R110)×Ia+R114×Ib-R113×((DGND-R111×Ia)/R112)-(VDGND-R111×Ia)=0
  代入数据,有:
5-(10+1)×Ia+1×Ib-2×((5-10×Ia)/10)-(5-10×Ia)=0
可算得Ia+Ib=1,而Ia+Ib即为所求电流I,为1mA。
我觉得这公式写的就不对,应该是—R114×Ib,对吗?

网友:
错误的: 漏掉了 OPA输出电流=Ia+Ib   ; Ib=IR114=IR113+Io  ;
错误的: 在DGND及VMC原條件下,单位为mA,方向都向右。----有一个向左:Ib=IR114   ;而Io視IR113大小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