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液晶RGB接口问题

楼主(2012-03-07):
我想用液晶的RGB接口,然而在选液晶时遇到问题,我看到IL9325和OTM3225都带RGB接口,有成为RGB接口两款驱动芯片都得设置一个寄存器,然而该寄存器只能通过系统接口设置

这是不是要用RGB接口还得把系统总线接口接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 如LPC1788的液晶接口就不能用该类型的液晶用RGB接口驱动了(RGB总线和系统总线是分开的)
知道的大侠指点下呀!

网友:
设置只是上电时搞一下,GPIO设置好了再启动RG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如何启动RGB接口,是通过系统接口设置寄存器(RM,RIM0,RIM1,DM0,DM1)来启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要用RGB,那么这两套接口得公用总线了,

网友:
具体就不清楚,只是大概原理就是这样.
先总线设置好寄存器,然后转换到RGB,之后MCU才开始刷RGB数据